威纶触摸屏怎样在一个 趋势图显示两个地址的数据?多谢指教!!!!!!!

楼主(2012-11-13):
威纶触摸屏怎样在一个 趋势图显示两个地址的数据?多谢指教!!!!!!!

网友:
你好,在建立资料取样的时候,在通道中添加两个通道即可。默认的取样是连续的两个地址。

网友:
一笔取样资料所包含的数据型态。一笔取样资料可能包含超过一项以上的数据,EB8000提
供的资料取样动作可以同时撷取不同型态的数据。触控[资料格式]后,用户可以利用“数据型态
对话窗”自行定义一笔取样资料的内容。以下图的例子来说,使用者共定义了三个数据,分别为
“index”(16-bit Unsigned)、“pressure”(16-bit Signed)与“temperature”(32-bit Float),长度为总共为4
words。 也就是说每次的取样动作,EB8000会自指定的地址每次撷取长度为4 words的数据,作为一笔取样资料的内容。

对应的地址就是从取样地址往后按数据格式递增。

网友:
好问题啊  我也快要用到趋势了 目前还在弄静态图。。。万恶的美观要求啊

楼主:
多谢,回复 2# aligashiya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呵呵,慢慢来咯!

网友:
我刚好遇到显示两条曲线的问题,没法解决中……先试试楼主方法吧。

网友:
我的问题是:XY两个轴显示压力和时间的关系。同时显示AB两个通道。Y轴显示连个变化周期,就是Y轴要可调整。X轴的上限也要可以随时动态调整。用趋势图我只做出来一条曲线,不过不能调整上限啊。郁闷中呢,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帮忙啊。顺便说下,我用的是modbus和单片机通信。

网友:
用趋势图我只做出来一条曲线,不过不能调整上限啊。郁闷中呢,不知道有没有高手帮忙啊。
这个你需要采用XY曲线来做。

网友(2013-10-12):
能不能不是默认的连续的地址呢,我想请教的是怎么用不同的地址呢

网友:
在同一笔资料中取样多通道数据是必须取样连续地址的。
你可以通过宏指令或者PLC程序把你需要取样的地址转移到连续的地址再进行取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