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威纶通触摸屏TK6070密码制作问题

楼主(2012-11-16):
请问威纶通触摸屏TK6070怎么进入窗口的密码第一次进入后,第二次在打开怎么密码还在窗口,请问怎么把密码改为*号键呢

网友:
数值输入元件--数字格式--勾选“密码”,即可显示“****”。
系统寄存器LB9050用户注销,可以将“位状态设置元件”(地址LB9050)设置为ON,即可注销用户。

楼主:
那我要是同时退出输入密码与修改密码呢 ?请问怎样同时退出

楼主:
问题是输入时是数字,在点击时看到的还是数字  就是密码

楼主:
版主方便的话加我QQ聊645589545
请注维纶通

网友:
修改数据格式啊,汗,没看手册的后果很严重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