屏保画面设置

楼主(2012-11-16):
请问怎么才能把照片做到屏保里?

网友:
把照片做成合适格式,合适大小,再导入工程文件就行了。

楼主:
我用 的是MT8104,请问要用什么格式,多大?谢谢!

网友:
bmp,gif格式都可以,图片大小跟你的屏幕分辨率一样最好,小点也可以。

楼主:
谢谢了!我试过了。

网友(2013-04-10):
很简单的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