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温控器通讯的问题

楼主(2012-11-16):
画面传输完显示没有PLC,然后设置的2个读写数值窗口不显示,这个是怎么回事?我用离线模拟窗口还都能够显示,
温控器读的地址是H1000,那触摸屏在设置的时候我应该设置多少?我设置的是6X1#4097,
在线求教!谢谢!

网友:
你的温控器是使用什么通讯协议的

网友:
选择modbus通讯时,需要注意通讯参数设置与温控器设置一致(包括波特率、数据位、校验位、停止位、站号、通讯接口类型);另通讯线需要连接正确。
若不知通讯线如何连接,可以将温控器资料、HMI型号及所做的HMI设置附上详细说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