斑竹进来:MT6104tv屏求助

楼主(2012-11-16):
第一次使用威纶通的屏。求斑竹帮忙。我司有一块MT6104TV的屏,现在用U盘把屏上的程序上传,完成后把U盘插到电脑发现没有任何东西,另外这个屏也检测不到U盘里面的东西,再次打开MT6104TV屏上传,发现程序在USBDISK文件夹,请问:1、这个屏是自带有硬盘吗? 2、如何把程序复制U盘。谢谢。

网友:
1、HMI都有一定的存储空间,也可以扩展USBdisk,即外部设备U盘。
2、将U盘连接HMI,大概2S后会自动弹出操作提示,选择“UPload”--USBdisk--文件夹(数字或英文命名)。
3、mt8000文件夹内存放的文件就是工程文件,需要手动加“.xob”,然后通过EB8000软件“工具”-“反编译”,反编译为mtp文件,即可打开。
4、最好选用不超过2G的品牌U盘。若没有识别,可以重新连接或换一个U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