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等待PLC回应,径自往下执行

楼主(2012-11-18):
我在宏指令中,看见了一些相似的指令。差别就是,多一个“不等待PLC回应,径自往下执行”。例如,SetData指令,意思是将数据写到PLC中;
而,SetDataEx,意思是将数据写到PLC中,不等待PLC回应,径自往下执行。请问这两个有什么区别?

网友:
其实上面的意思已经解释了SetData指令和SetDataEx的区别,SetDataEx不管你下接的设备有没有获取到对应传送的值,依然往下执行。而SetData指令需要等待你PLC回复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好,像SeteDate是要PLC回应,像我把一个数组传到HMI中,更本没有回应呀。如:
short c=6
GetData(c, “Local HMI”, LW, 2, 1)
这给HMI赋值,HMI有什么回应?

网友:
Local HMI 本机处理不需要回应;

网友(2013-07-29):
可否可以看做是setdataex是后台继续传送,前台继续执行?

网友:
可否可以看做是setdataex是后台继续传送,前台继续执行?
引用 网友B:
   非常正确!

如果用setdata,则宏指令在此等待数据传送,宏指令暂停执行,直到与PLC之间数据传送完毕;
如果用setdataex,则宏指令在数据传送的同时,继续往下执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