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问

楼主(2012-11-20):
请问 在D04提示密码窗口示例中是由谁来触发宏指令的?谢谢

网友:
首先,请注意下帖子标题的正确书写方式,文章标题应该明确帖子的核心内容;
D04提示密码窗口示例 由LB0来触发宏指令,在元件-PLC控制中有设定执行条件;密码输入后通知LB0位为ON。

楼主:
谢谢管理员,我看明白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