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安装在防爆箱内,何什么办法操作

楼主(2012-11-23):
如果触摸屏安装在防爆箱内,不能触摸面板,有什么办法操作:
1、用鼠标。但找不到防爆鼠标
2、定义一定数量的按钮,通过PLC实现。但找不到处理历史事件窗口下拉条的滚屏操作方法。

网友:
最好的办法是维纶触摸屏能支持宏命令触发鼠标点击,如果不能建议把触摸屏替代成按键(将电阻屏替换掉)

网友:
对于有防爆要求的场合,目前用的最多的方法,还是采用防爆鼠标去点击控制。

楼主:
找不到有防爆证书的防爆鼠标

网友:
防爆按钮控制PLC与触屏通讯就可以了,防爆箱开孔加装钢化玻璃,玻璃内装上触屏(其实可以不用触屏),触动按钮就可以操作屏了,或者直接选择其他带有按钮的屏,直接引出按钮就可以了,还更简单!

网友(2012-12-26):
现在还没有什么办法,楼上的你说,触摸屏要翻页,要输入数据比如1234呢。你的按钮难不成按几下能输入1234吗?

网友(2013-03-13):
用组态软件,工业PC替代触摸屏,水煤气站都这样干的。实话说防爆要求高的地方不推荐触摸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