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写宏指令后,触摸屏太慢

楼主(2012-11-23):
我用了宏指令,读取PLC内的值,根据这个值运算后,在触摸屏上显示。用周期触发0.1S执行一次宏。但是这样的结果导致了触摸屏大概1.5秒才刷新了一次窗口上的数据。请问用说明方法可以加快执行速度?
是不是SETDATEdate和GetDatE函数太多,不断通信,影响执行速度?
但是这个函数用在获取和设置触摸屏上的数据,应该是不用通讯的。比如SetData(Y_NEXT, "Local HMI", LW, 32, 1)
如果函数是和PLC交换数据才会由于等待数据交换慢啊。我的宏指令很少读取PLC内的值。
是不是触摸屏内部读取数据多了速度也会慢?希望技术人员帮忙解答一下啊

网友:
1、窗口数据刷新速度主要取决于本窗口的元件多少,若元件较多,需要交换的数据量也就比较多。
2、宏指令执行是很快的,宏执行的速度主要取决于指令的多少,是否存在delay函数。
3、你也可以把你的宏贴出来,方便排查问题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