读取历史数据的日期

楼主(2012-11-26):
大家好:
    历史数据查询的时候能不能读取,日期来查询,不用输入1代表昨天的数据这样的查询方式。
例如:输入11月12号,就可以查询到当天的数据信息。如果没有,提示没有该天的记录数据。那位高手能给小弟指导一下呢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谢谢!!

网友:
期待下,也想知道同样的问题。
不过用宏是可以的,把时间和日期还有要存的数据都存起来,然后输入时间和日期,用宏作查询,然后再调出相应的数据。但貌似巨麻烦,还得有个很大地储存空间。

网友:
简单点的:你可以采用项目选单元件来直接选择日期;
复杂点的:输入11月12号,就可以查询到当天的数据信息。这个你采用脚本做,可以和当前时间相比较,如11月27日,那相差16天,你就往控制地址里面写入15即可。
如果没有,提示没有该天的记录数据。这个不太好做,没有标志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