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问:如何将带小数点的数据,4舍5入成整数型的数据(10进制)?

楼主(2012-11-26):
如题!请各位多多指导!谢谢!

楼主:
浮点数转换为整数,求指导!

网友:
你参考下下面程序,考虑了小数点前1位的情况,其他位一次类推:
float a=12.56
char result[10]
short b
FLOAT2ASCII(a, result[0], 4)
if  result[2]>=5 and result[1]<>9 then
result[1]=result[1]+1
ASCII2DEC(result[0], b, 2)
SetData(b, "Local HMI", LW, 2, 1)
end if

楼主:
谢谢管理员,因为急用,找以前的版主解决了,没有用4舍5入,直接用类型转换过来了。以后可以用种方式解决其它相同问题,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