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宏指令实现设定量在最大好最小之间

楼主(2012-11-26):
如何宏指令实现设定量在最大好最小之间

网友:
最大量是Max/ml,不知是指元件的最大最小,还是表格里面的最大最小

楼主:
表格里的数据,存在plc vw寄存器里面

网友:
数值输入元件内属性-数字格式上,选择上下限取自寄存器即可。设定的地址为取值下限:即最小量;设定的地址下一个地址为取值上限,即最大量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