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做一个循环延时

楼主(2012-11-27):
如何做一个触发一次后循环的延时器
就是像一个秒脉冲一样

网友:
是指1秒钟变换一次对应的状态吗?可以采用周期切换开关来做即可。

楼主:
需要出发一下,然后进行周期变换。
比如一个页面关闭后出发开始进行周期循环

网友:
位状态设置元件下,采用周期切换开关,勾选安全,选择对应触发的位,当某页面关闭时,触发此位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