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版主个关于位操作的宏命令

楼主(2012-11-27):
1、请问自带的函数命令里有把十进制数转换成16进制数的函数么   有的话是哪一个?

2、例如有2个16进制的数       X和Y

X=0xF         Y=0x199

用X跟Y的最高位合并成

X1=0xF1    Y1=0x99

Z=X1+X2=0xF1+0x99=0x18A
Z1=0x8A                   (X1,X2作为2个传送数据,X1和X2相加的和取低2位18A作为检验和)

最后通过自由协议向下位机发送的命令是 :  F1        99        8A

请问上面的操作怎么通过宏命令实现
版主有时间的话请指点一下
不知道用什么命令

谢谢

网友:
short a,b,c
GetData(a, "Local HMI", LW, 0, 1)
GetData(b, "Local HMI", LW, 1, 1)
c=a+b
LOBYTE(a, a)
LOBYTE(b, b)
LOBYTE(c, c)

取其低位即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