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0进制的数怎么转化成16进制

楼主(2012-11-28):
在宏内置函数里 没发现这个命令

求解答

网友:
如果要显示16进制的数据,可以将数值显示元件的资料格式设置为16-bit Hex或者32-bit Hex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  我不是用来显示

我想把一个10进制的数转化成16进制的数   通过自由协议发送到下位机

自己写了一个10进制转16进制的   宏命令

搞定了

网友(2020-11-27):
请问10进制的数怎么转化成16进制的宏命令可以分享一下吗

网友:
如果要显示16进制的数据,可以将数值显示元件的资料格式设置为16-bit Hex或者32-bit Hex。

            这位朋友的分享,应该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