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让自己制作的图片按指定曲线移动呢?

楼主(2012-11-29):
第一次接触维纶触摸屏,想请问各位高手,怎么实现自己制作的图形按指定的轨迹运行,例如一个小车在倾角为20度的路面移动,移动动作由PLC内部的变量(模拟变量)控制,根据这个变量的大小控制小车的位置?谢谢各位,希望得到解答

网友:
用动画制作,去下载中心下载动动画教程,看看就明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