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B9049 的功能

楼主(2012-11-29):
LB9049 看门狗的功能斑竹能详细介绍下吗?
谢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系统寄存器LB9049设置为ON(只支援i系列),就可以开启看门狗功能,在通讯或界面无响应时会自动重启系统。

楼主:
谢谢,我还以为,LB9049 设为ON,屏幕就锁住,不能用了呢.

网友:
在通讯或界面无响应时多长时间后?重新启动系统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