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请教:TK6070I加密问题.

楼主(2012-11-29):
想 在TK6070I  上实现 无论是否使用, 2到3年后,屏自动锁住,需要密码才能解锁.
请教有什么方式可以实现上述的功能.或者类似的也可以.

网友:
用配方数据存使用的开始时间,用宏命令判断时间长短来锁屏呀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用什么锁屏?能说的详细点吗?多谢了!

网友:
你说的锁屏是什么效果呀

网友:
别玩这些下三滥的手段,没有什么意义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看头像才知道原来不是人啊,我说怎么不分青红皂白 就在这里叫唤呢!

   我拷,还高级xx 的呢.

网友:
你说的锁屏是什么效果呀
引用 网友A:

他想实现的效果是过几年以后设备不能正常使用,然后他以救世主的姿态隆重登场,解救用户于水火之中。
当然了,要收点费用,这是必须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类似于加密狗的效果吧

真要是这样的话  我觉得不太地道

不知道LZ的目的所在

网友:
这几年我处理了不少这样的事情,客户反映设备已经正常使用了2-3年,突然不能运行,或者更明显的,弹出来个画面,进操作界面前要先输密码。
有时候设备的资料已经丢失,想重新做一套程序出来要费很大功夫!
玩这些手段,技术员个人可能可以挣点小钱,但对造设备的公司的声誉打击是毁灭性的。

网友:
这种需求是有的,老板也有这方面的要求,主要用于客户试用。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,比如我们公司,客户经常拖欠尾款不给,所以我们的做法一般是保修期到就锁定PLC,要我们解决的话就顺便把尾款清了。另收钱到不至于的

网友:
不能说人家三滥的手段,有人有这种需求。很正常。但是从长远角度就对公司发展不好。因为现在都是做设备都是以合作的形式进行。客户不是傻的。但是他们嫌自己做麻烦才外购。有很多大企业他们的设备部技术都很好。这样一搞客户下次就不跟你合作啦。

网友(2013-01-04):
到时能收回质保金吧,呵呵!

网友(2013-03-12):
我也想学学习一下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实话说哈,这样的例子不少,也只能怪公司设备部不给力,我们买回来的设备自己都要搞通透,无论你拴什么扣都要解开。不然自己没有发言权。我们就经常遇到这样的事。昨天还处理了这样的事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大哥请问TK6070IK和IH有区别吗。?  TK6070新建里面找不到型号啊

网友:
我也想了解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