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如何实现 HMI 记录对plc的写操作,生产操作记录工人员查询?

楼主(2012-11-30):
请教如何实现 HMI  记录对plc的写操作,生产操作记录工人员查询?
记录数值输入元件每次输入数值的时间和地址。
谢谢!

楼主:
哎,没人解答啊

网友:
寄存器相应的值对应员工工号,每次操作只用寄存器登陆,这样再把寄存器的状态作为历史记录在HMI上表现出来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记录数值输入元件每次输入数值的时间和地址。
可以建立资料取样,当点击查询按钮时,即触发采样一次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解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