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关登录程序的问题

楼主(2012-12-03):
做了一个很小的登陆程序

从主界面      输入密码后         进入另外一个界面

该界面有一个返回主界面的按钮

返回主界面后想输入密码再此进入该界面

但是上次登录输入的密码已经在上面了

请问用什么方法可以让每次登录的时候密码先清空

不然这样的话密码记忆上次输入的内容   就起不到密码的作用了

网友:
在数值输入元件属性进入数字格式。勾选密码,每次都不会有显示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点上了之后   在此运行还是显示上次输入的密码

这个功能作用好像是  输入的时候用*号来代替输入的数字

我的意思是   再次登录的时候  密码输入框里面的  数字     清空

谢谢

网友:
在编辑弹出的键盘里,数显部分也勾选密码。

网友:
用户自动注销:位状态设置元件--开关类型--窗口关闭时设置为ON--地址:LB9050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斑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