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出警示音的宏是什么?

楼主(2012-12-03):
想设置个按钮
一直按住按钮  5s后      系统便会发出警示音
请问发出警示音这个宏命令是什么?
是beep()?
只要按钮一直按住  就一直响   请问怎么实现

网友:
beep()
发出系统警示音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能设定发出警示音的时间长短么

我看使用手册上说是30ms

如果我想让警示音连续响3s应该如何操作

网友:
short i
for i=0 to 99
Beep()
DELAY(1)
next

很简单的一个宏,大家平常有空也多钻研下本论坛贴出的两本宏指令说明书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好的  谢谢斑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