直接窗口控制问题

楼主(2012-12-04):
一个直接窗口,如要X1 ON的时候弹出,X2 ON的时候关闭,应该如何设置?

网友:
X1设为直接窗口地址

建立一条PLC控制语句      触发地址X2    触发方式off-->on  控制类型是执行宏命令

宏命令里    用setdata  将 X1地址置0

楼主:
小弟新手,楼上的大哥能讲解的详细一点吗?不胜感谢!!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希望对你有用

楼主:
还是有问题
当读取地址为HMI时,功能正常

如果读取地址改为PLC时,接在PLC上的开关(X4)动作后,直接窗口没有反应,一定要点击触摸屏上的状态切换开关才行

哪里设置的问题,高手再给指点一下,多谢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