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样才能把屏里和程序,下载到电脑?

楼主(2012-12-05):
我的MT6070IH在电脑编完程后,用U盘下载到屏。不知道什么原因,电脑的程序被损坏了,U盘里程序也被删了。请问能不能像PLC一样可以把程序从屏下载或复制到电脑。

网友:
若HMI中已经有了程序,可以采用“上传”,将程序上传到电脑。“project manager” -- “上传”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能不能上传到U盘?因为不知道什么原因,我的手提用了买的带磁环USB连接线都连不到HMI(手提没有任何反应,所以装不了USB驱动,手提里面有USB2.0和3.0驱动)。
谢!

网友:
若你的HMI有U盘接口,可以采用U盘上传。连接U盘到HMI,弹出对话框,选择“upload”。

楼主:
谢! 确实可以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