定时画面跳转

楼主(2012-12-07):
如果操作者在指定时间内没有任何操作,则画面跳转到指定画面。该怎么做啊?

网友:
可以使用屏幕保护功能!
编辑-系统参数设置-一般属性中有此项参数的设定!

楼主:
谢谢!是把屏幕保护设定成想要显示的画面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是的!但是设定好弹出界面后,还需要在此界面上,做一个透明的返回按键,不然不会点击自动返回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