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宏指令,三个条件如 C=C1,A=A1,B=B1 同时满足时才输出

楼主(2012-12-08):
请教宏指令,三个条件如 C=C1,A=A1,B=B1 同时满足时才输出,如何编写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谢谢

网友:
if C=C1  and  A=A1  and  B=B1   then

输出

else

网友:
if C==C1  and  A==A1  and  B==B1   then

网友(2013-04-19):
int a[3],b,c,d
bool  e,g=0

GetData(a[0], "Local HMI", LW, 0, 3)
if b==a[0] and c==a[1] and d==a[2] then
e=1
else
e=0
end if
SetData(e, "Local HMI", LB, 0, 1)

SetData(g, "Local HMI", LB, 1, 1)
end macro_command

网友:
g  是触发宏的。
e  是宏输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