设备问题加一键提升速度问题

楼主(2012-12-08):
各位老师,你好,小弟现有一个小问题,求大家帮帮忙,现使用触摸屏为MT6070与一台欧姆龙CPM1H+60台三菱变频器通信。现在想用触摸屏MT6070设置一个加减键来提升级60个变频器速度。要求:1"每一按下加或减60台变频器提高1%或降低1%速度,(因为每变频器转速比不一样较),2"每一按下加或减60台变频器每隔0.5S提升或减小速度.请各位老师指点一二,谢谢.

网友:
一般是由PLC程序中的某个位(触点)综合控制,然后在HMI控制该触点即可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如果不用PLC,想通过触摸屏功能键直接控制可否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用滑动开关是否可行,因为变频有限制最高输出,

网友:
1、单独功能键不能实现。
2、可以采用“滑动开关”改变设定寄存器的值;也可以采用“多状态设置元件”,设置递增或递减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,我做好一个了,就是不知什么样做延时。还没有头绪,还有叠加在一起,是否也是用功能键,

网友:
用宏命令就能完成楼主的要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你,但我没有学到。所以还不会用。我是第一次学触摸屏。

网友:
支持广播吗?你的变频器  若支持广播 直接广播地址就可以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当然支持,如果用广播会不会出现通信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