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没有PLC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周期宏?

楼主(2012-12-10):
现在客户有个设备,只用触摸屏和伺服进行工作,请问在没有PLC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周期宏?

网友:
可以通过设置HMI某个位触发宏,然后设置该bit为周期切换开关即可。
以LB0 off-on执行宏为例,在PLC控制中添加”执行宏指令“”LB0 off-on“,然后放置”位状态设置元件“,设置开关类型”周期切换开关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