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了MT8150X 现在在线模拟的时候不行

楼主(2012-12-10):
用了MT8150X 现在在线模拟的时候不行 弹出下面这个,怎么回事    我的参数设置是这样的    我是根据D21.PC_2HMI Connect这个例子来做的,想在电脑上做一个模拟,远处监视PLC运行参数,在线解释

楼主:
plc 用的是 FX3U--

网友:
是不是PLC加密码了

网友:
1、在线模拟需要连接实际的PLC设备。此工程文件包含远端HMI和远端PLC,也就是同时需要运行远端HMI和PLC正常连接,然后在线模拟才能连接。(IP需要设置为同一网段)
2、该白色条框的警告为系统禁止了在线模拟运行的服务。注意一次只能运行一个模拟界面程序,不能让2个模拟进程同时进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