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odbus server 可以读取RW_bit数据吗?

楼主(2012-12-12):
用两块MT6070I屏A,B;A,B统一设置成modbus server ;
A做下位机,B做上位机,B能否直接读取到A里面RW_BIT:100的数据?

网友:
A,B统一设置成modbus server ;A做下位机,B做上位机,
这样A、B均为从站,当然不行,必须其中一个设置为主才可以。即MODBUS RTU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