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读取宏指令里面的位地址

楼主(2012-12-12):
版主,同仁,大家好!
  我有Y0-Y15共16个执行元件,我在触摸屏里面来分别控制他们,做16个位状态设置元件,其写入地址写上Y0,Y1....Y15,当然可以达到控制要求!现在为了防止别人抄袭,我把位状态设置元件的写入地址改为LB0.LB1,...LB15,再通过宏指令来转换成Y0-Y15的输出!我用GETDATE读取LB0,用if语句把LB0的状态转换成a,再用SETDATE把a的状态转换到Y0上,就达到控制Y0的效果,如果这样需要15条语句,导致触摸屏运行缓慢!我想用一条语句完成:读取一个字的数值,然后把这个字的数值移到K4Y0(这是三菱PLC的字地址),就可以达到我的要求!请问我这一条语句用宏指令如何写:读取的字里面包含LB0.LB1,....LB15的状态,谢谢

楼主:
我上午请教了技术中心,我用的字是LW-BIT来读取,但是没效果!我没有领会人家技术员所教的的要点,所以现在还要麻烦技术及同仁,谢谢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位地址lw-bit对应着字地址lw,如lw0对应的位地址是lw-bit000、lw-bit001、lw-bit002。。。只要把位状态设置元件的写入地址改为lw-bit000、lw-bit001、lw-bit002。。。,然后直接读取lw0,然后把这个字的数值移到K4Y0就可以了

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