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解:PLC未连接

楼主(2012-12-14):
在电脑里离线模式出来(未连接)这几个字,下载到触摸屏后就出来下图那样,  下载到几台机都是这样子。求解答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1、离线模拟弹出“PLC未连接”,一般是工程文件问题。可以重新编译下,看是否有错误。若有错误,需要更改。若离线模拟(注意区别“在线模拟”)还是有警告,方便的话可以附上工程文件。也可咨询:4008880872.
2、下载到HMI,需要实际连接PLC。另字体显示方框,注意选择中文字体。编译时,勾选建立字形档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感谢版主,问题解决了,是我没有使用中文字体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