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的启停如何设置急急

楼主(2012-12-17):
急求各位高手,假如我想控制一台电机的启停应该用什么元件,就是点击“启动”后,弹出“停止”按钮,同样点击“停止”按钮后弹出:启动“按钮,而且我的PLC中读取的是两个不同的地址请教该如何做呢

网友:
位状态切换开关  可以实现

为什么要读取两个地址

读取一个地址   位状态为on的时候是启动    off的时候是停止    这样不可以么

网友:
在“位状态切换开关”属性设置里有个“安全”,在那里可以
设置你需要的功能

网友(2013-04-10):
这样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