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文件之间能否相互复制?

楼主(2012-12-18):
现在我有两个文件中的一些信息可以相互用到,请问大家两个文件中 的东东能否相互复制?

网友:
可以打开两个工程文件,然后互相复制。

网友(2016-08-25):
可以,但会丢失一部份设置

网友:
大家好 可以复制使用 不会丢失

网友:
画面复制时会丢失画面属性设置(底层画面等等)。

网友A:
画面复制时会丢失画面属性设置(底层画面等等)。

大家好,我测试了下 是有此现象(不好意思 之前复制的时候 没怎么在意到此项);目前这类就先手动加下 后续看能否直接加入~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大家好,我测试了下 是有此现象(不好意思 之前复制的时候 没怎么在意到此项);目前这类就先手动加下 后 ...

必须的,这样方便很多,因为很多项目都有通用元件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