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宏指令实现位状态切换开关同时置位复位不同变量的问题

楼主(2012-12-19):
请教一个宏指令实现位状态切换开关同时置位复位不同变量的问题
有这样两个变量
RWP1100.Start DBnBit 1410010.0
RWP1100.Stop DBnBit 1410010.1
在位状态切换开关中,读取和写入地址都是RWP1100.Start,开关类型是设为ON。
希望触发宏指令在RWP1100.Start设为ON的时候,将RWP1100.Stop设为OFF。
有一种实现方式,置位复位固定的地址即可。类似语句如下
bool on=true,off=false
SetData(on, "Local HMI", LB, 6, 1)  //置on
SetData(off, "Local HMI", LB, 5, 1)  //置off

我现在的问题是能否实现已知RWP1100.Start,宏语言中自动判断地址标签的“RWP1100.”,
从而不需要在宏指令中写固定的地址,但是也能将RWP1100.Stop设为OFF呢?
当然在PLC中复位是可以实现的。我现在是想如果能在上位机中这样子实现是最好不过了。

求指教。eica_chen@qq.com
谢谢

网友:
采用IF判断语句,若RWP1100.Start为ON,将RWP1100.Stop设为OFF即可。

网友:
不知道你是不是想切换,自己做了一个简单的切换按钮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你的例子啊。 很仔细。
也给了一些启发。
不过我说得这个功能想实现灵活的间接寻址的功能 好像不行。增加一些劳动量了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