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sb数据线下载不了程序

楼主(2012-12-20):
我笔记本用的是win7的系统,下载了一个EB8000编程软件,版本是4.6.5.1    然后连接维纶触摸屏之后,电脑提示”无法识别usb设备“,无法下载程序,请问高手,如何解决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参考这个资料:
    Q01.i系列HMI USB driver

网友:
资料里说:“将USB线连接人机Mini USB Port后,另一端再连接至计算机的USB port,此时PC会弹出“找到新的硬件向导”的窗口。”
可是,连接以后,我的手提XP系统没有任何反应。请问是什么问题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换根线或者换电脑其他的usb接口试试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所有的都试过,还是不行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在电脑上的设备管理器里看看有没有没安装驱动的硬件

网友:
多找几个电脑试试,最后换个屏试试,有可能那个下载口烧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屏的口能U盘,电脑的口也能用U盘。

网友:
我的屏有时也会这样,把EB8000软件卸载,重新安装一次,就ok

网友:
程序重装过,驱动重装过,就是不能下载,只能用U盘方式了。

网友:

程序重装过,驱动重装过,就是不能下载,只能用U盘方式了。

网友:
看来只能用U盘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