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。。。不知道神马问题

楼主(2012-12-20):
今天用一台TK6070IH触摸屏与一台欧姆龙CPM2A的PLC 在做组态 组态做好在下载至触摸屏后,USB下载线没有拔掉 PLC与触摸屏的通讯线插好开机通讯成功,内置功能按键可以操作,当我把下载线拔出时,触摸屏竟然没有了通讯,搞了半天怀疑是PLC程序有问题当我把PLC编程线擦到PLC编程端口 电脑这边擦好竟然触摸屏又有通讯了,触摸屏现在线和PLC现在都擦在电脑才有通讯 随便拔一条下载线或PLC编程线 触摸屏就没有了通讯,真是怪哉。。。

网友:
PLC端4、5管脚有没有短接?若没有,需要短接。另也可以在通讯端口上加一个100多欧的电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