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宏指令来控制星三角起动

楼主(2012-12-21):
大家好!我是新手,我想做个星三角起动程序,用宏指令来做,请各位高手指点下,如有例子就更好。谢谢!

网友:
星三角启动 主要还看你电气回路上怎么设计的啊。
触摸屏无非就是控制PLC的输出信号了。

网友(2013-01-29):
主要是星型和三角形转换之间的延时
你可以用for next指令来实现
具体的你再想想就行了

网友(2014-05-02):
是的,直接用PLC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