与单片机通信 地址设定问题

楼主(2012-12-22):
我想建立个趋势图,数值显示元件,建立了一个资料取样,与单片机通信,读取单片机里的数据,
资料取样,数据来源地址是6x100;
数字显示元件,读取地址6x100;这样设置有数据显示,而且趋势图正常,

但是我把数据来源地址和读取地址都改为其他地址例如 6x101,趋势图正常,但是数值显示元件就没有显示了,为什么哈?而且数值显示发给单片机的代码是 01 03 00 63 00 02 34 15 ,我地址都改为6x101了 怎么会是63

网友:
使用的是MODBUS哪个驱动?单独做一个数值显示元件,看下发的代码还是 01 03 00 63 00 02 34 15 吗?

网友:
modbus通讯协议是从起始数据寄存器号开始的,你的数据是正确的。你别的应用可能要用63H寄存器,所以一起读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还有我想删除存在HMI内存里面的东西,怎么删除不了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需要连接实际的HMI才有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