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K6070Ik切换窗口慢怎么解决

楼主(2012-12-26):
一个窗口24个指示灯,全部显示出来大概7,8秒钟,软件是4.62版本,用TK6070iH显示很快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你两个程序设置的参数不一样,注意一下系统参数内的通讯延时、ACK延时、PLC地址整段间隔,你可以把程序贴上来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