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条码枪和人机屏连接,人机处理分析数据的问题

楼主(2012-12-27):
用条码枪扫描出信息1234200489FNCBFJSGVQA134D131701000VW4541009      读取出来放在Barcode USB 的BARCODE  1里面,现在我想办读出来的字符串中的产品代码提取出来1234200489FNCBFJSGVQA134D131701000VW4541009就是中间的34D131701,把这9位数字我我设定的字符串LW1(用字元输入,如输入34D131701)做比较,如果LW1和读出来的提取出来的字符串相等,那么让PLC中的M1=1,不相等,那么M0=1.请问这怎么做啊?有做过类似程序的吗?

网友:
可以使用StringCompare函数来比较两串字符串,如果一样那么结果为ON,否则为OFF.

macro_command main()

char a1[20]="abcde"

char b1[20]="ABCDE"

bool ret1

ret1= StringCompare(a1[0], b1[0])

// ret1=false

char a2[20]="abcde"

char b2[20]="abcde"

bool ret2

ret2= StringCompare(a2[0], b2[0])

// ret2=tru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