位状态元件的标签问题

楼主(2012-12-27):
用位状态元件来控制电机的起动,该元件标签上的属性在0,1状态下都设计的一样,在实际运行中,未触摸起动按钮时,按钮上的标签文字在按钮正中间位置,而当按这个起动按钮时,标签文字会自动跳到这个按钮的左上方,这是怎么回事呢?如何让其在0、1状态下,标签文字都是在固定的位置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可以在这里切换转状态来调整文字的位置

楼主:
多谢楼上的回复,在设计状态下,在标签那个页面中的0,1状态对应的所有的设计完全是一样的,可还是出现这样的问题,实在搞不明白怎么回事,求指点。

网友:
你重新改变一下字体的大小,运行一下后,再改回来就行了。

网友(2020-09-18):
同问,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折磨一个小时了

网友:
可以通过附图步骤调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