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etdata问题

楼主(2012-12-29):
大家好,我如下指令
int a,b,c
bool on =true,off=false
GetData(a, "Local HMI", LW,0, 1)    //从LW0数值输入元件获取数据
if a==1 then
b=11    //如果LW0数值为1,则b为11
else
b=12     //如果LW0数值为1,则b为12
SetData(b, "Local HMI", LW, 1, 1)//数值b传送到数值显示元件LW1

问:运行第一次,LW0输入1后,LW1显示11,但之后随便改LW0数值后,数值都是11而不会变,是否“SetData”这个只要赋值一次后,须重启触摸屏才可再更改数了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可以启用LW0的“通知”功能,即“输入后ON”,如LB0。然后在“PLC控制”中设置“执行宏指令”的触发方式为“当为ON时即执行”,再在宏指令末尾加上一条关闭LB0的指令即可。
int a,b,c
bool on =true,off=false
GetData(a, "Local HMI", LW,0, 1)    //从LW0数值输入元件获取数据
if a==1 then
b=11    //如果LW0数值为1,则b为11
else
b=12     //如果LW0数值不为1,则b为12
SetData(b, "Local HMI", LW, 1, 1)//数值b传送到数值显示元件LW1
SetData(off, "Local HMI", LB,0, 1)

楼主:
谢谢!但还是有点问题,我在LW0那里输入1,确认。LW1显示11。再次LW0输入2,确认,LW1显示12。这样正常。但,当我再次在LW0那里输入1时,LW1那里还是显示12没变,会是什么问题呢?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问题出在你声明变量a,B,C为INT(整形,32位)所以LW1是不可以用的,改为LW2就可以了。或者将INT改为SHORT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好了,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