固件更新

楼主(2013-01-03):
6000i v2 版本固件更新后屏启动不了,如何解决,请各位帮忙!

网友:
详细的固件版本信息?是否是“firmware_i.bin“?若为“firmware_i.bin“,可以重新更新,或者联系:4008880872,了解最新OS。若非“firmware_i.bin“,则更新错误。

网友:
是否正常更新?更新过程中不能断电,更新后会清除HMI工程文件,需要重新下载。

楼主:
是正常更新的,更新后屏自动重启,但进度条到大概90%时就不动了

网友:
什么型号的HMI,更新的系统是什么?

楼主:
型号:mt6100i v2wv,11年1月的屏; 更新的固件版本20110712。

楼主:
固件休息为“firmware_i.bin“ 我以前也成功更新过10年的屏。现在进不了系统,请问如何重新更新?

网友:
更新方式与第一次更新的操作方式一样。
若HMI右下角没有出现”系统设定列“,可以尝试恢复出厂设置。
恢复出厂设置的操作方式:详细步骤可以参考 EB8000软件--说明--帮助主题--硬件设定--系统重置

楼主:
进不了恢复出厂设置界面,启动时的进度条只能到90%左右

楼主:
4008880872打不进

网友:
找一张SD卡,把OS系统拷贝到SD卡,然后把触摸屏的第3个薄码开关拨上去,用SD卡去更新试一下。

网友:
那个固件的详细下载怎么下?找不到呀?

网友:
把OS系统放到SD卡中,然后把触摸屏后面的第3个拨码开关拨到ON的位置,再用SD卡去进行更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