报警信息怎样制作

楼主(2013-01-03):
请问怎样制作报警显示,如我与三菱PLC通讯。
我要制作要求是,压机移模进未到位就会出现,移模进未到位提示,出模未出到位就会出现未处到位提示,请问怎样制作

网友:
个人认为加外部硬件先吧

楼主:
M0、M1、或DO、 D1
报警移模进后移模出,怎么制作

网友:
报警信息制作:元件--报警--事件登陆--“登陆、设备报警条件、报警信息”--报警显示--“显示报警内容。

网友(2013-04-09):
回复 网友A:

你好,我在V4.65.02版本没看到你说的这个报警信息的制作步骤,能不能说具体一点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好,我在V4.65.02版本没看到你说的这个报警信息的制作步骤,能不能说具体一点

网友:
在EB8000软件    ----元件--报警--事件登陆。
点击新增,可以给报警指定触发条件,分为位报警(M类型地址)和字报警(D类型地址),在内容选项中可以写入报警信息,中文报警信息要使用中文字体来显示。
可以通过     ----元件--报警--报警显示元件    来显示报警信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