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连接打印机的问题

楼主(2013-01-04):
你好,我用的是MT8070IH,
我想用它连接一个FX2N PLC 和一个炜煌WH-A6 嵌入式热敏打印机 ;
那么我用COM1 口连PLC      COM2口 连打印机,同时使用应该没有问题吧?
第二、打印机设置应该选哪个型号?

网友:
COM1 口连PLC      COM2口 连打印机,这个是可以的。
打印机可以选择SP-M,D,E,F.COM2口,通讯参数要和炜煌PLC设置一致。

网友(2014-12-01):
回复 网友A:

TK6070IP可以一个端口连接PLC,一个端口连接微打,连接微打的用自由通讯协议,可以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