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入系统的密码丢了怎么办?

楼主(2013-01-08):
我的威纶通MT506的屏平时进入系统设置都是要密码的 原始密码是2222 我都改过几次了
很长时间没设置了  可现在想进入系统设置  密码搞忘了 怎么试都没用
请教技术员有什么好办法没  谢谢啦!

网友:
你好,我们MT506的触摸屏上没有系统设置的地方。你说的是软件中的上传密码吗?

楼主:
就是这种密码 自己可以修改的

网友:
你的截图没有显示出来
如果是在软件 中 “编辑”--“系统参数设置”--“一般”中的密码的话,那就是程序的上传密码,如果忘记了这个密码,那么就没有办法上传程序了。

网友:
可以恢复出厂设置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看画面应该是工程文件设置的密码,即进入“系统设置”时,输入密码,这些是在软件中设置的。若不记得密码,可以将工程文件上传,查看工程文件相关设置。

网友(2013-04-10):
恢复密码就可以的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