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B8000中要求正确输入密码登陆界面的程序出现问题,求指教!

楼主(2013-01-09):
程序完全按照例程的一个编的,但不知为何,无论密码输入对错,都没有相应的下一级界面出现。
界面10为起始界面,界面11为密码输入界面,界面20、界面21分别为密码输入正确、错误的界面。
附图11为密码输入界面,图12、图13分别为该界面中密码输入元件的属性设置、直接窗口元件的属性设置。界面10进入界面11是没有问题的。系统参数里面勾选了用户1,。这里不知是否还有其它必要设置被我遗漏了?谢谢指导!
用了一个宏程序,程序如下:
macro_command main()
bool status,OFF=false,ON=true
short page

GetData(status, "Local HMI", LB, 9060, 1)
if status==true then
   SetData(ON, "Local HMI", LB, 1, 1)
else

if status==false then
   page=20
SetData(page, "Local HMI", LW, 0, 1)
end if
end if
SetData(OFF, "Local HMI", LB, 0, 1)

end macro_command

另外,上面宏程序的第12步我不太懂,想问一下其中page是否含有窗口号之意,还是仅一短整型数而已?

网友:
在“元件”--“PLC控制”里面有一个切换基本窗口和宏指令触发的设置,而且在11号页面的密码输入元件上还要通知LB0为ON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果然如此,多谢你的指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