站号变量#地址 使用出问题

楼主(2013-01-09):
modbus rtu协议   不同地址例如  1#8159  2#8159  3#8159  。。。。   在1#8159上输入5  为什么其他站号2#8159、3#8159。。。。也都输入了5,这怎么弄了,我只需要在站号1的8159地址输入即可,不需都输入啊!!!请教了

网友:
是在电脑上离线模拟不能看出效果的,要下载到触摸屏中与实际的下位机连接才能看出效果。

网友:
你的读取地址应该设的是一样的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哦,是这样啊,行,回头试试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