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件问题 急急急

楼主(2013-01-10):
请大侠们帮个忙,我是一个新手,刚学宏指令,主要有以下几点疑问:
1:宏指令在触摸屏里是不是触发元件每触发一次,他执行一次?有没有开机就运行宏指令,不停地运行的方法呀?
2:触摸屏的指令处理速度是多少时间一条指令?即周期。
3:如果我让触发元件一直处于ON状态,再在屏上做一个位元件LB1,让触摸屏在宏指令触发为ON时,一直
采集LB1的状态,这个功能能实现吗?
还请高手赐教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用“PLC控制”的“触发宏指令”来实现,十分方便的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你,我想问一下,能不能让屏触发一下,就可以让宏指令不停的执行,直到触摸屏断电停止工作,而且在执行宏指令期间,他可以不断的将屏上的位状态开关元件的状态不断的读进来,进行下一步的处理,还请楼主赐教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可以实现这个功能:写一段宏指令,内容就是读LB1的状态,然后用PLC控制触发这个宏指令,触发方式选“当状态为ON时即执行”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根据楼上对问题的描述,触摸屏好像不可以,开机自动执行宏指令的,必须要有触发元件触发是吗,而且每次触发只能执行一个周期,不再连续执行。

网友(2014-10-08):
可以的,用位状态元件把开关类型设置为周期切换开关,并使用宏指令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