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B8000 V4.65 不能批量修改按钮字体?

楼主(2013-01-16):
EB8000 V4.65 不能批量修改按钮字体?

以前的版本可以。新版本置灰了,不让改。

比如一个字符键盘上很多按钮,一个个改太多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到官网 www.weinview.cn 下载 EB8000V465.02_20121122  版本的软件。

网友:
同求!
不知道怎么回事,我以前做的工程没有特别留意,有部分中文使用了Arial字体,第一次把工程下载到触摸屏里面,使用Arial字体的中文能正常显示,但是,那怕是工程不做任何修改,同一个触摸屏再下载一次,使用Arial字体的中文就会变成乱码。
求批量修改字体的详细操作步骤!!!!!!!!!!!!!!!

网友:
首先确定菜单栏中“视图”下面的“字体”已经勾选,然后在每个页面,Ctrl+A 全选页面上的所有元件,然后在工具栏中选择对应的字体。